[维修求助]
6代刷完机第二次进度条走到最后一点不动,求助!

楼主(2016-12-21):
一个国行苹果6代,ITUNES能正常刷机,刷完后第二次进度条走到最后,只剩一点就不动了。这时候插卡,都能在ITUNES里正常激活。爱思里能看到各种手机信息,就是屏幕上一直显示进度条不动。拆机主板干净,没变形,没进水。怀疑硬盘,也换过无效。实在找不到思路了,求助各位大神啊。

网友:
奇了怪了,都激活了还不能进系统。是不是有什么功能电路不正常哦

网友:
应该有什么功能电路不行吧,就好比笔记本卡LOGO,台式机卡LOGO无法进系统类似,当然,这仅仅是我猜想。

网友:
是不是WIFI?

网友:
6的WIFI容易出问题   先查一下条件    或者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把wifi拆掉先就可以进

网友:
好的,谢谢帮忙分析。明天拆掉WIFI看看

网友:
把WIFI拆啦。

网友:
这个故障真没见过,楼主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
这个好像是缓存出问题

网友:
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A:
已经解决,这个电容对地短路了。但是没大电流现象,所以被忽略了。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是WiFi外围C5201_RF对地短路,但是没大电流现象,所以被忽略了。

网友:
很有动力呀,支持

网友(2017-04-07):
WIFI拆啦。在刷。

网友:
这种故障多为WIFI电路引起的最后一点就刷不过去。

网友(2017-08-17):
是不是 硬盘写入 问题。。。。。查查硬盘看

网友:
大神,这个电容有点难找,问题不好发现。

网友(2017-09-21):
不错,你这个算是一个经典维修案例了

网友:
WIFI和协处理器拆了

网友:
一個絲路一個希望~~~
每一個帖就成長一些~遲早會長大~~~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这个电容对地短路了。但是没大电流现象,所以被忽略了。
是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漏电?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故障点是怎么检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