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无铃声放大复位信号解决办法。

楼主(2016-12-21):
一台6P无铃声,测量工作条件,音频放大器复位信号AP_TO_SPKAMP_RESET测不到。查图纸,来自CPU的AD3到音频放大器A6,测量线路,断了。CPU下面接线,难度大。看图纸,复位就是个高电平。想了想,在音频放大器的1.8V供电端,接一个10K电阻到复位外电阻R1629上。试机,铃声来了,正常。

网友A:
我问下楼主,要是CPU没有发出这么一个复位信号,仅仅手动飞线一个高电平过去,会不会也能解决?还是说问题依旧?

网友:
完全看不懂,报了实地了

网友:
有机会测试下

网友B:
复位信号拉个1.8V   也是没办法的事了  CPU还是不动为妙

网友:
我是修电脑的,问问这样的故障一般收费多少

网友:
这种问题客户会说,没声音不就是喇叭坏了嘛,换个喇叭最多100。你不拆机检测就没有发言权,拆开后更加失去了发言权----因为已经拆开了。

网友:
灵活维修  要是动U就耗时耗力了

网友:
聪明,这样省事多了。原来音频功放的复位还可以这样借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问下楼主,要是CPU没有发出这么一个复位信号,仅仅手动飞线一个高电平过去,会不会也能解决?还是说问题 ...

如果说音频放大器其他工作条件正常,就差这一个复位信号,我想这个放大器也是能工作的。个人理解,如有差错,请谅解。   当然复位信号也有很多种,仅针对这个问题,我这个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D:
楼主好强大我上次碰到显示复位1.8不出,跟cpu断线,这个,,,

网友:
CPU还是不动的好,手工要求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音频放大器其他工作条件正常,就差这一个复位信号,我想这个放大器也是能工作的。个人理解,如有差 ...

好的,感谢楼主的耐心解答,算是让我上了一课

网友:
维修就要灵活运用,手机不能加分赞一个

网友:
这个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
这手机是不是没有笔记本和主板那严格的时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复位信号拉个1.8V   也是没办法的事了  CPU还是不动为妙

你的意思是在别的复位借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强大我上次碰到显示复位1.8不出,跟cpu断线,这个,,,

显示复位不能借。借也无显示
一般都是螺丝孔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在别的复位借电?

是的  有时候可以借电的

网友:
换思路维修,带脑子的维修阿.

网友:
楼主技术牛B 基本功好呀

网友F:
这个应该不叫复位信号吧   因该类似于笔记本的 EN  ???

网友:
这是个方法。只要不是变化 的信号就行

网友G:
直接拉个1.8过来 不加10K电阻回事什么情况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拉个1.8过来 不加10K电阻回事什么情况  请指教

楼主已经加啦,你仔细看下图。

网友(2017-01-23):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不叫复位信号吧   因该类似于笔记本的 EN  ???

复位也好,EN也行,个人理解。至少是个高电平作用好信号。

网友:
不管如何修方法最简单并修好扒子就行

网友:
好聪明啊!手机的复位有时不像笔记本不需要101,只需要高点平。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很有维修效果

网友:
内部完成的复位,借个1.8是可以的

网友:
是值得学习的资料

网友:
楼主方法就是借电产生复位信号

网友:
贴子分析很好,值得了看看

网友:
好经验 楼主修的好辛苦

网友:
维修实战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小伙子 干的漂亮

网友H(2017-02-26):
这个就是借个1.8V的公共电压.在别的地方借个1.8V公共电压估计也行吧.我的疑问是cpu下面断线了.借了1.8V过来cpu也是检测不到复位信号.难道Cpu不用检测1.8V吗?如果要检测借了1.8vCPU下面断线也检测不到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遇到一个中断信号断线的,这样测了不行

网友:
楼主修手机技术很厉害啊,借电,不用翘CPU了

网友(2017-04-15):
外部人为给它做个复位电路

网友:
是个使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就是借个1.8V的公共电压.在别的地方借个1.8V公共电压估计也行吧.我的疑问是cpu下面断线了.借了1.8V过来 ...

在这里,CPU只是单方面提供给音频一个复位信号,并不需要音频反馈信号给CPU.个人理解哈。

网友:
理论也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