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M90 白屏逻辑板问题

楼主(2016-12-21):
    这个液晶电视,上电后白屏,无图像,我就查逻辑板发现有一部分没有电压,我就查到一个  六角的芯片,   丝印着 58A0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电压,难道是这个芯片坏了?
   上电后逻辑板能听到,哒哒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坏了      那个58A0  两脚只有12V 电压,没有其他电压,那个大个芯片也没有供电。

网友A:
TCL电视,32寸三星屏,这屏故障很多,难产的。

网友B:
我手里还有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L电视,32寸三星屏,这屏故障很多,难产的。

你的意思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还有好几个

你也没修好呢?

网友C:
论坛上好像修电视机的人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好像修电视机的人不多

都是修液晶显示器的吗?

网友A:
回复“北飞鸟”
是字符上下闪的吗?是的送我,我全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北飞鸟”
是字符上下闪的吗?是的送我,我全要。

什么意思?上下闪?   屏幕是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