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FM2A85X PRO REV:G/A 1.01

楼主(2016-12-21):
华擎主板FM2A85X PRO REV:G/A 1.01 8M BIOS

FM2A85X PRO.rar

网友A:
完全可以去官网下,然后把前1000字节的数据剪切掉就能直接编写。

网友:
我没有尝试过  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去官网下,然后把前1000字节的数据剪切掉就能直接编写。

华硕的也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也一样吧?

华硕的减800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