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开机后CPU很烫,

楼主(2016-12-21):
测试电压都正常,就是cpu上的小颗粒芯片烫应该是南桥,这cpu大家换过吗?成功率高不高,TB查挺贵的
cpu
芯片

网友:
遇到这种直接换班了 还修 万一还不好还亏钱

网友:
这机器换这芯片风险太大了,而且淘宝买回来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需要一定的操作 成功率不高

网友:
发烫不一定就是桥坏吧

网友:
成功率不高,最好换板

网友:
这个可以给客户报换板 客户同意了 你就先修 修不好再定板

网友:
风险太大。还是换板吧

网友:
主板太贵了吧。

网友:
换主板吧 碰到这种都是直接换

网友:
祝你好运 CPU贵 干不好就是直接的了

网友:
这个没换过,应该不好换

网友:
如果电压都有 你就直接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