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解决换南桥后开机慢

楼主(2016-12-21):
联想G510解决换南桥后开机慢

网友:
是原厂的bios吗还是合成的

网友:
感谢了 真好一台二修机换完桥 就这问题

网友(2017-02-28):
我的开机不亮,可以下载试一下吗?

网友(2017-07-31):
修改好的BIOS吗?有人用过的说一下好用吗?

网友:
这个BIOS 不行,我的就亮机慢,刷后不跑码了,不亮了

网友(2018-02-02):
开机要重启好几次 然后慢乌龟一样,差点就要换第二个桥了 还好基地搜一下 ,先刷看行不行

网友(2021-03-17):
下载试试看看,找了好几个都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