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0.25掉电

楼主(2016-12-21):
3。5正常cpu没有供电0.25掉电
cpu
掉电

网友:
这贴都没十个字。。不知道你都测量哪些地方了。

网友:
hwpg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板来得快,呵呵

网友:
切断pch. 的pwrok信号看看还掉不掉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都查了那些条件了??????

网友:
那就查CPU供电条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