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帖子专门问下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16-12-21):
开个帖子专门问下场效应管的问题:1.下面两张图片都是场效应管的内部图,我想问下这两种场效应管有什么区别?
2.一般如何测量场效应管好坏,三极管好测,但是场效应管确实不太好测。

网友A:
右图的场效应管多了两个稳压二极管,,它的作用保护场效应管,防止G级波动太大击穿场效应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图的场效应管多了两个稳压二极管,,它的作用保护场效应管,防止G级波动太大击穿场效应管

我想问下右边的那个用稳压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有啥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右边的那个用稳压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有啥区别?

没有研究过这个。期待高手来讲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研究过这个。期待高手来讲解了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右边的那个用稳压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有啥区别?

比如5伏的稳压二极管,当两端电压超过5伏是,二极管发生软击穿,通过限流电阻把两端的电压稳定到5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

昨边那个,用时需在G S极加一个稳压二极管,如atx电源中的zd1,一般是15伏的,来限制G极的电压,当然不加也可以,我这次修的那个电源就用一个68k的电阻代替了。左边的那个在Gs加加了两个,如果都是15伏的就限制电压为+- 15伏。DS极加的那个稳压二极管应该是个高压的,如500伏,当加在DS加的电压超过500伏的,那个稳压二极管发生软击穿,从而保护了mos管不被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昨边那个,用时需在G S极加一个稳压二极管,如atx电源中的zd1,一般是15伏的,来限制G极的电压,当然不加 ...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右边的那种里面自己已经集成了保护用的稳压二极管,而左边的没有,需要在外部另行设置,感谢高手回答,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下如何测量场效应管好坏,我在网上查了说要用指针万用表,但是我手头没有指针的万用表,只有数字的,请问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场效应管的好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右边的那种里面自己已经集成了保护用的稳压二极管,而左边的没有,需要在外部另行设置 ...

数字的也可以,我一般是测,GS极,DS极,GD极是否击穿,坏的话,一般都是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字的也可以,我一般是测,GS极,DS极,GD极是否击穿,坏的话,一般都是击穿。

哦这样,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好的,谢谢

这个方法只能粗略的反反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图的场效应管多了两个稳压二极管,,它的作用保护场效应管,防止G级波动太大击穿场效应管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右边的那个用稳压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有啥区别?

这个 也不知道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5伏的稳压二极管,当两端电压超过5伏是,二极管发生软击穿,通过限流电阻把两端的电压稳定到5伏。

是专业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边那个,用时需在G S极加一个稳压二极管,如atx电源中的zd1,一般是15伏的,来限制G极的电压,当然不加 ...

这个 解答的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右边的那种里面自己已经集成了保护用的稳压二极管,而左边的没有,需要在外部另行设置 ...

按一直用数字 测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 也不知道 同问

普通二极管,加正向电压,当电压达到pn结电压时(正向压降约0.5伏)二极管导通。利用这个原理也可以做稳压二极管。如1伏的,可以用两个普通二极管串联。加反向电压,二极管截止,当反向电压大于耐压值时,二极管发生击穿报废。稳压二极管,正向电压与普通电压一样,当加反向电压值超过稳压值时二极管发生软击穿(可恢复的)

网友E:
  右图中的管子,D和S极之间连接的稳压二极管,应该只是作为吸收过压尖峰脉冲作用的,也就是类似于音响中削波作用,一般仍要结合阻容元件组成的吸收网络一起工作,提高高频开关中的可靠性。

补充内容 (2016-12-23 08:53):
记得是场效应管的极间绝缘层非常薄,这带来节能的好处,但同时因为太薄,所以两极间稍积累一点电荷(也就是只需要所谓的静电荷就行),就能让两极间产生较高电压,当作为开关管导通时,只要不过流自然也不会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只能粗略的反反判断好坏。

能大概判断好坏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二极管,加正向电压,当电压达到pn结电压时(正向压降约0.5伏)二极管导通。利用这个原理也可以做稳 ...

这个 稳压二极管 也有一定的稳压值的 超过了 一会导致击穿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右图中的管子,D和S极之间连接的稳压二极管,应该只是作为吸收过压尖峰脉冲作用的,也就是类似于音响中 ...

这个 没见过呢 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F:
对于我来说这2个没什么区别,保护管子?但是我们最不缺的就是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 稳压二极管 也有一定的稳压值的 超过了 一会导致击穿的吧

稳压二极管有最大电流限制,比如150mA。一般都有限流电阻或调整开关管。这个一般没有测试过,除非用一个5伏稳压二极管故意接到10K伏的高压电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 没见过呢 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DS极的二极管在开关管反向截止时起续流作用,如果加在DS级
电压超过一定数值时,比如2n60耐压为600伏,当截止时电压超过600伏时,场效应管会发生击穿,假如换成一个550伏的稳压二极管,当电压高于550伏时稳压二极管就会发生软击穿,由于限流电阻的使用使用开关开的
GS极电压不高于耐压值,不过这种开关管一般都是低压的,100伏以内的比较常见,高压的很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对于我来说这2个没什么区别,保护管子?但是我们最不缺的就是管子。。。

这个主要是在于电路设计,一个比较优秀的电路往往会采用多种方式来保护重要元件。不会一个坏了就烧一大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在于电路设计,一个比较优秀的电路往往会采用多种方式来保护重要元件。不会一个坏了就烧一大片 ...

问题是即使这么小心,要烧还是一样烧一大片,个人感觉多个双端稳压没任何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即使这么小心,要烧还是一样烧一大片,个人感觉多个双端稳压没任何鸟用

还有一个用途就是防静电,要知道静电的电压是非常高的,效应管的内阻又非常大,很容易被静电击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好的,谢谢

按都是这样用数字表 测试好坏的 不知道对不对
有不对的地方 请高手指点

2N60 杂牌辅助部分 常用的开关管
N沟道MOS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于我来说这2个没什么区别,保护管子?但是我们最不缺的就是管子。。。

这个是不是 一般笔记本 里边见的最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稳压二极管有最大电流限制,比如150mA。一般都有限流电阻或调整开关管。这个一般没有测试过,除非用一个5 ...

那一般情况下 稳压二极管 损坏 是什么原因的 是电流过大  还是电压过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用途就是防静电,要知道静电的电压是非常高的,效应管的内阻又非常大,很容易被静电击穿。

见过板子4年以上或电源坏才出现管子坏的。所以,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 一般笔记本 里边见的最多

基本都是笔记本的,台式成本就这么点,谁没事上这种管子。哈哈

网友:
我也不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极的二极管在开关管反向截止时起续流作用,如果加在DS级
电压超过一定数值时,比如2n60耐压为600伏, ...

电压超过一定数值时,比如2n60耐压为600伏,当截止时电压超过600伏时,场效应管会发生击穿
是不是说 D级的 电压 正常为 600v 超过 就会击穿

GS极电压不高于耐压值
是不是说 正常工作电压是10v
极限是正负 30v

这个是不是说 沟道完全打开后 D S 之间有小于5欧的内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在于电路设计,一个比较优秀的电路往往会采用多种方式来保护重要元件。不会一个坏了就烧一大片 ...

这个 在好电源上边 见的多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即使这么小心,要烧还是一样烧一大片,个人感觉多个双端稳压没任何鸟用

估计还是有用的吧 要不也不会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用途就是防静电,要知道静电的电压是非常高的,效应管的内阻又非常大,很容易被静电击穿。

这个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见过板子4年以上或电源坏才出现管子坏的。所以,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

主要是笔记本的主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基本都是笔记本的,台式成本就这么点,谁没事上这种管子。哈哈

台式机 好像高端板子会用吧
笔记本 是不是 这样的 都是复合管

网友D:
MOS管 好坏 不会测试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 好像高端板子会用吧
笔记本 是不是 这样的 都是复合管

一般用的管子都是一样的,不一定复合管用,。管子这东西也是随便替换,没必要一定要换一样的,当然上下管注意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都是这样用数字表 测试好坏的 不知道对不对
有不对的地方 请高手指点

这个够详细了。好资料值得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一般情况下 稳压二极管 损坏 是什么原因的 是电流过大  还是电压过大

一般是电流过大,比如开关管控DG极击穿,300伏的电压直接加到稳压管的两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 在好电源上边 见的多点

是的,老式电视机,都有多重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有用的吧 要不也不会有吧

既然这样设计肯定是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OS管 好坏 不会测试吗

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测出好坏就行了,实在不行就用替换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的管子都是一样的,不一定复合管用,。管子这东西也是随便替换,没必要一定要换一样的,当然上下管 ...

现在复合管的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的管子都是一样的,不一定复合管用,。管子这东西也是随便替换,没必要一定要换一样的,当然上下管 ...

好像 有些 特殊的 也得注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够详细了。好资料值得收藏。

不知道可否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电流过大,比如开关管控DG极击穿,300伏的电压直接加到稳压管的两端。

哦 是这样 击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老式电视机,都有多重保护的

老式电视机 是模拟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样设计肯定是有用的

可能不修 板子 所以见的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测出好坏就行了,实在不行就用替换法

好坏判断 这是基础 还是得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复合管的比较多

这个好像是根据情况的吧 有的是单管 有的是复合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式电视机 是模拟电路吧

黑白的用的是线性变压器,彩电用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坏判断 这是基础 还是得知道的

是的,这些都是基础,必须掌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不修 板子 所以见的少吧

主板还没修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像 有些 特殊的 也得注意吧

看电路啦,一般都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白的用的是线性变压器,彩电用的是开关电源

现在液晶电视 用的也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些都是基础,必须掌握的。

电路基础很重要啊

网友:
主板感觉 很难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电路啦,一般都很换

看来修的 主板比较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 一般笔记本 里边见的最多

一般的半桥电源是用的三极管做主开关管,像目前市面上的双管正激式的电源都是用的场效应管做的主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半桥电源是用的三极管做主开关管,像目前市面上的双管正激式的电源都是用的场效应管做的主开关管。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右图中的管子,D和S极之间连接的稳压二极管,应该只是作为吸收过压尖峰脉冲作用的,也就是类似于音响中 ...

  好吧,实际大家的疑问在于,稳压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其实非常之小,怎么去保护啊,因为中功率的稳压二极管都极少见,当然实际上这种耗能元件也没必要制造,所以多啰嗦下,需要回顾下高中物理,电容的基础知识了,记得是场效应管的极间绝缘层非常薄,这带来放大性能及开关速度较高,也就是高效节能的好处,但同时因为太薄,所以两极间稍积累一点电荷(也就是只需要所谓的一定量静电荷就行,也就是还不足以形成持续流动的电荷量),因为介质层极薄,所以少量电荷能让两极间产生较高电压,一旦形成的电压超过绝缘介质的击穿电压,这个绝缘层就会破坏,恰巧因为太薄,所以两极间自然也靠得太近,当没有绝缘层保护后,就容易在极低的电压下直接击穿,直到击穿电流将两极完全烧结在一起,这时自然用表去测阻值非常小了,当然也是彻底坏了。当作为开关管导通时,DS之间只要不过流自然也不会过压击穿,但是在开关管截止状态时,DS之间还是需要保护的。
  综上,GS间还是DS间的稳压二极管,其只是针对小电流的尖峰过压脉冲吸收,比如浪涌电压中的尖峰小电流部分,但如果持续电流过大,那肯定也一样是无法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吧,实际大家的疑问在于,稳压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其实非常之小,怎么去保护啊,因为中功率的稳压二极 ...

我想问下,耐压和电流一样的情况下这两种结构的场效应管可以互换吗?主要用在主开关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耐压和电流一样的情况下这两种结构的场效应管可以互换吗?主要用在主开关电路

虽然可以互换,但右面的器件可靠性相对高一些,只是焊接时仍要注意防静电措施,尤其是北方干燥地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可以互换,但右面的器件可靠性相对高一些,只是焊接时仍要注意防静电措施,尤其是北方干燥地区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