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努比亚Z9 MAX 用电池不开机 用电源能开机正常使用

楼主(2016-12-21):
用了一年半  一直好的。突然一天拿出来就黑屏了。开机没有反应。必须用电源插着开机,第一次插上电源会显示50%或者100%的电量,有时候显示充电异常 或者温度异常。插着电源强制开机  使用一切正常  ,除了电池符号里面有个X  电量百分数是50%,拔掉电池立马黑屏。拆开看看  有两块PMI8994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吗。电池肯定没有问题 电压3.86V   最后一次看手机电量60%。电池也接电动机试过 店里很足。

网友:
这种手机不好修 没啥资料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A:
电池有温度检测和电量检测,你查下电池座子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温度检测和电量检测,你查下电池座子的电路。

没有电路图  不清楚测试点啊

网友A:
用跑线毛刷刷,一般在座子旁边。

网友:
没啥资料吧,中兴的玩意不怎么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跑线毛刷刷,一般在座子旁边。

跑线也得知道参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也得知道参数啊

可以参考下相同平台的案例图纸设计方案。

网友:
找电源芯片手册看看

网友C:
这种是电池坏了,直接换一个新电池就行了,。

网友:
我在实体店没见过努比亚的,只是听说过,估计资源比较稀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电池坏了,直接换一个新电池就行了,。

肯定不是电池 电池测试放电很正常  电压也很正常   黑屏之前电量在60%

网友:
已经解决  还是电池保护板芯片挂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电池坏了,直接换一个新电池就行了,。

电池倒是好的  电池保护板芯片坏了 导致主板不能识别电池

网友:
电池座的阻值有异常没

网友D:
我的换电池也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个芯片坏了  不知道电池那几个触点都是什么 没法用电源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换电池也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个芯片坏了  不知道电池那几个触点都是什么 没法用电源试机

我的换电池好了   保护板上温度芯片坏了

网友:
是电池上温控电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