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暗屏,求大神!

楼主(2016-12-21):
T440暗屏,换屏试一样。后拆机,测BACKLIGHT_ON无电压。寻BACKLIGHT_ON是从EC 123脚发出,测EC123脚也无电压。后面从1脚和28脚都飞过线(3.3V)。无果。 后面实在没办法。刷BIOS。还是依旧。现求大伙支招。
刷BIOS

网友:
后面从1脚和28脚都飞过线(3.3V)到18脚。一样暗屏。

网友:
飞线后..再换屏测试....暗屏是最好修的...

网友:
没查主供电。无主供电

网友:
亮度控制信号 和 BIOS EC 程序 ,EC 南桥都有关系

网友:
注意下屏LED开启信号,亮度调节信号,以及LED主供电20V。这三个条件正常就会亮起来。亮度调节也不要忽略。不要把该20V供电的飞3.3过去是没有用的

网友:
我前不久刚修了个T440 是20V保险电阻挂了 更换后大电流 是屏上电容短路了 更换电容 闪屏 屏坏了

网友:
亮度控制信号有没,如果没有的话,要一起飞线才行

网友:
-LID_CLOSE是高电平不?看图纸第11-14脚是背光供电,第17脚背光开启,第18脚亮度控制,第23脚EDP_HPD屏反馈。

网友:
屏坏了把、、、、

网友:
这板子的LID 是有个开关的,好像在背面一样,看了没有。

网友:
看看屏线和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