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联想U450常见故障

楼主(2016-12-21):
     联想U450的本 按开关键不加电 拆机后看板眼熟 好象前两天才修到一个这样的本,板子很特别,是分左右两块板
右边
左边

记得上次修的是左边板子的一个PL400电感烧了,于是不管别的先量它一下,发现没问题,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再量它旁边的两个电容,果然有短路,挨个焊开,发现是左边那个短了,

换好后简单的打下各部分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问题,插电试机OK! 呵呵

附上两块板的图纸 有需要的朋友下载吧 字少的是右边的板 字多的是左边的板 (BIOS是我从【迅维】下载的 没试过行不行)

网友:
新手发帖 亲们给鼓励一下啊!!

网友A:
怎么没用烧机大法,不是更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用烧机大法,不是更快吗?

嗯 因为上次也是那部分坏了 就直接量了 算是幸运

网友:
这样算是通病吗还是碰巧,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用烧机大法,不是更快吗?

在仁宝的大短里面 有时候 会把主板烧死 我就遇到过 B+大短 最后烧坏太多东西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没有短路的 最后都短路了  该注意的我都注意了

网友:
鼓励新手发帖

网友:
经验还是要不停的总结啊。。谢谢。。

网友:
烧机大法挻好的,同样的机器修多了故障也容易发现。

网友:
笔记本维修常见故障,赞下

网友:
这机是不是好老了呀?两块板的真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仁宝的大短里面 有时候 会把主板烧死 我就遇到过 B+大短 最后烧坏太多东西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没 ...

可以把电压调低点烧,不要用大电压,也容易烫到。。。

网友:
这个完全是运气贴啊!分析一下故障现象就更有价值了!

网友:
是大短路了吗

网友:
有些眼熟啊,好像之前也弄过,我是烧机用手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电压调低点烧,不要用大电压,也容易烫到。。。

3V啊 烧不出来 我就5V 烧不出来我10V就开始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