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超极本 UX32V 超稀奇故障 还没搞定

楼主(2016-12-21):
朋友的机器  一直放在我这里
故障现象:显示logo很快   进系统或者PE 或者BIOS 都很慢   BIOS一般3分钟  系统或者pe一般30分钟   没有光驱接口

进系统后提示开机时间只用了30多秒,一切正常使用  压力测试  鲁大师  温度也不高

CPU  显卡 都加焊过了    桥是三代的SLJ8E  也换了个新的   BIOS 能找到得2个都刷了  情况一样    3个晶振全部换过    裸板加外接测试的
这个机  图纸没有 点位没有   很苦恼

求助有没有大师懂这种情况        除了晶振  主板上还有什么坏会造成这种现象    裸板测试的

网友:
修改me在刷试试

网友:
能开机的主板都不好修

网友:
CPU  内存换过没有

网友:
要不你在刷个修改的BIOS

网友:
进系统之后 所有的外设都正常么 ?进系统慢的 不好修 时间走的正常么 ?

网友A:
朋友帮忙搞定了   板上有1个正方形的,BGA封装的芯片原来是固态缓存小硬盘,就是他坏了,我还以为是EC南桥之类的芯片。去掉就好了

网友:
这种很难找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帮忙搞定了   板上有1个正方形的,BGA封装的芯片原来是固态缓存小硬盘,就是他坏了,我还以为是EC南桥 ...

能进系统,板载硬盘就是好的,为何要去掉呢?你可以对板载盘4K一下,或量产,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帮忙搞定了   板上有1个正方形的,BGA封装的芯片原来是固态缓存小硬盘,就是他坏了,我还以为是EC南桥 ...

原来是这样,这个问题真是很奇怪哦,这个小固态在PE里能看到吗

网友:
楼主应该发个固态缓存小硬盘图给看下吗

网友:
这种情况要合成一个没用过的ME再试下

网友:
故障确实挺奇怪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两台,有个供电给这个SSD的,这个供电有个节点,直接断开就OK了..这个SSD是作UEFI类型系统的缓存用的..

网友:
是啊给个图片啊兄弟哥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楼主这块板最后的问题竟然是板载的小固态出问题了,估计应该是板载的这款小固态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