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用什么诊断卡

楼主(2016-12-21):
映泰H61系列没有LPC插针,用不了TL460。上次看到有个帖子的是插在PCI-E 1X的插槽。请问是用什么型号的诊断卡呢?

补充内容 (2016-12-22 15:5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9443-1-1.html 这贴子用的是奇冠 一个要两百多块

网友:
直接去淘宝搜主板检测卡  有个89元的就是了

网友:
插喇叭更实际点,诊断卡看跑马也不准确

网友A:
tl460s  plus 上的pcie接口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60s  plus 上的pcie接口可以用

PCIE不是技嘉主板上专用的吗

网友:
非要看的话 就飞线去吧····

网友:
H61没有PCI,也一样修了,只是维修起来麻烦,因为可以用示波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