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的喇叭可以用手机的喇叭替换吗?

楼主(2016-12-21):
笔记本
的的喇叭可以用
手机
的喇叭替换吗?
笔记本

网友:
就算能音量也太小了

网友:
手机喇叭功率小,即使你换上声音也小的可怜,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 等答案···

网友:
应该换上去声音不会太大

网友:
试试呗,有些手机喇叭声音还是挺大的。

网友:
闲的蛋痛,去买个回来换呗。。。手机的扬声器那么小,换来做什么?

网友:
是喇叭都行 就是声音大小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音量太小,。。。

网友:
可以 就是声音小 有点听着不舒服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电脑要用到手机的喇叭?

网友:
我买了大一点的手机喇叭装上去,声音也很大声,只空间放不下去,要用刀铲去一点才能放得了,不过还行吧,感觉比原装的还要大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