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AM3独显系列 不定时掉电 可立刻触发。可能是另一个通病。

楼主(2016-12-22):
      大概一个月前修到一片技嘉A970芯片组的独显板。故障现象是触发就立刻掉电。掉电后可以立刻触发,按以前的维修经验这是IO  电压检测脚的分压电阻变值引起的,手起刀落 立马按图纸的数值将几个检测电压校准为2V.上电开机正常。装机等客户第二天来取,结果又出现上电掉电了。以为是那几个脚没焊好,重焊。不行!换 IO   不行 。 仔细检查,发现跟以前遇到的电压检测脚故障不同的是掉电之后是可以触发的,而电压检测脚是不能再触发。觉得应该是某个 PG信号不稳定,检查各各信号  甚至直接去掉那些小三极管故障也是一样,没有发现缺少哪个电压。就连不插CPU四针电源也照样掉电。但是只要主板直接短接开机绿线通电一会,让主板温度热了就不再掉电了,可以开一整天都不会重现故障。慢慢分析上电时序,没有差CPU四针供电就没有一系列的 PG 信号。也就是故障还在IO 和南桥这两个地方。检查IO的PWROK  有发出  ATXPG也有发出  检查时钟  都有。没有头绪只能慢慢看图纸。看到有个叫 THERMTRIP_CPU_L  的信号。查了一下  好像是温度检测之类的

计算了一下2.5V基准经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是1.81V 实际测量也是1.8V左右 LM358 的2脚是内存的1.5V过来没错。1脚为上拉没错。
但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怀疑了  干脆直接去掉 D19二极管。上电,不再掉电了。将主板放一边凉了一个晚上再开机一切正常。呵呵,那就不要温度保护功能吧。
仔细检这个LM358部分发现原来3脚和2脚的电阻有受潮发霉的痕迹。原来是这样!!!
     今天晚上又接到一张GA-780T-D3L 的AM3独显主板  同样故障  。论坛找图纸没有  参照GA-780T-USB3的图纸。直接找到THERMTRIP_CPU_L信号的三极管。去掉上电开机立马正常。再看看受控的LM358 旁边的电阻也是有受潮发霉现象。
    最后总结电子产品要是干燥的话寿命会很长很长。

网友:
加分  收藏一下

网友:
牛,主板都修到这份上了,收多少钱呢,我们这修个主板也就20块钱

网友:
探索精神点赞,可喜可贺。

网友:
LM358受潮,激活了THERMTRIP_CPU_L信号,桥保护断电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A:
THERMTRIP#和PROCHOT#都是温控保护类信号,区别是,PROCHOT#比THERMTRIP#级别低点。前者会让风速狂转,表示CPU热量很大,需要加强散热。后者是直接断电,表示CPU发热量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断电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ERMTRIP#和PROCHOT#都是温控保护类信号,区别是,PROCHOT#比THERMTRIP#级别低点。前者会让风速狂转,表示 ...

崇拜大神    回答的好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崇拜大神    回答的好透彻

句容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HERMTRIP#和PROCHOT#都是温控保护类信号,区别是,PROCHOT#比THERMTRIP#级别低点。前者会让风速狂转,表示 ...

谢谢很专业的解析。
能加加分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很专业的解析。
能加加分更好

好好,确实值得加分,我是忘了。

网友:
是个好贴,值得加分

网友:
温控保护  技嘉AMD的主板比较多  出现这个问题  Intel好像没看到技嘉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