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 一体机HP Pavilion 20 板号 DA0WJBMB6C0 REV:C 图纸

楼主(2016-12-22):
   求 HP 一体机HP Pavilion 20 板号 DA0WJBMB6C0 REV:C 图纸
故障  无CPU供电。有开启电源

麻烦各位大哥

网友:
图纸估计不好找,这个没有cpu供电可以考虑重写一下bios!查一下南桥条件正常不??

网友A:
有开启无供电 先杀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开启无供电 先杀BIOS

刷过  两个BIOS都刷过

网友:
麻烦各位大哥

网友B:
一体机的图纸不好找呀,CPU供电是什么型号的IC,可以参考别的机器图纸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的图纸不好找呀,CPU供电是什么型号的IC,可以参考别的机器图纸来修的。

我估计是缺少了南桥发上给CPU的屁股PG信号  但跑一些其他供电IC 发出的PG信号又找不到去向。EC的一些PG信号也跑不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网友C:
去淘宝看看,没有了,就下载单个芯片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淘宝看看,没有了,就下载单个芯片的PDF

一些PG信号也跑不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网友:
之前我叶找过没找到,不过问题解决了故障是不触发,只能凭经验修修了好运咯

网友:
一体机的图纸不好找呀

网友:
找电源icPDF

网友:
有PDF  NCP6131  供电和开启都有

网友:
图纸估计不好找

网友:
taobao只要BIOS

网友:
我也正修台没内存供电。EF=FE

网友:
电流在0.48A左右上不上CPU都一样开机后掉电,在开又掉电,PL2或PU4 是内存供电有没朋友帮我测试下。

网友:
一体机的图纸一般不好找,只能找芯片的图纸和该公司相同时期配置的有图的机器参考着修理。

网友:
这个一体机没有图,头大

网友:
我也需要 就是找不到啊

网友D:
查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南桥
没头绪 跑EC的一些PG信号找不到连接点
有什么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