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10键盘卡CTRL键

楼主(2016-12-22):
     最近没有什么事做,昨天来了个HP mini 110,这机器也不值钱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看看吧!
     键盘不能用,用软件测到是CTRL键一直卡住,

将键盘拆出来也一样,进PE用USB键盘测试也卡,刷了几个BIOS也不行,看来有可能是I/O的问题,看了一下板上I/O是IT8502E,找了一下手上没有这个型号,论坛上下了个图纸看一下,

因为没有完全对板号的, 图纸的I/O是8512,机器型号都是mini 110上网本,手头上刚好有一个8512,抱着试一试,
换上8512后一切正常, 看来IT8512可以完替代IT8502。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只是遇到键盘的问题多些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一个内置键盘打不出来的,量阻值都正常,最后还是换IO好的。

网友:
要是我就换键盘了。

网友A:
这竟然是bios的问题,如果是我肯定先干键盘上去

网友:
毫不犹豫直接换IO

网友:
这两个EC有些机型是能通用的

网友:
键盘的故障是io的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 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竟然是bios的问题,如果是我肯定先干键盘上去

他是换EC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