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不忙做了个220V交流过流保护器

楼主(2016-12-22):
这两天不忙又做了一款过流保护器,一般修家电的师傅都害怕修的过程中烧保险,炸保险,爆保险,短路烧坏更多的电子元件,损失惨重的,有了电流保护保器,上面的事情就减少发生了,省心省事省钱更安全。电流保护器只需1个电位器调节就行了,从0.1---10A  大小任意调节非常方便的
材料费:DL69-2047数字交流有功功率表 电量/电度表 数显电压表 电流表73元,全新铁壳体机箱高档DIY移动电源机箱铁壳体BDA40004-A2W140326P6A空开8+16A双刀开关3+绿色 双联6 B503 密封电位器 B50K配 3+12V 电压比较模块 2路通道电压比较器加运费30+12V变压器10+两个进线插坐3

+加三个10A保险盒6元

+两数显比较电压表6元
+互感器一只8元
一公分铜柱四个加两个接线柱共4元
+1.2平方铜芯漆包线5元

73+32+8+3+2+30+10+3+5+6+6+8+4+5=195元整

网友A:
做的这个设备楼主电子技术功力深厚,和迅维基地阿林老师研发的过流保护装置一样强大啊,

网友B:
楼主造出来的效果好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这个设备楼主电子技术功力深厚,和迅维基地阿林老师研发的过流保护装置一样强大啊,

谢谢楼主楼夸讲,跟阿林老师比我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造出来的效果好炫

这几天不忙没事做玩的

网友C:
如果是有详细的制作教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有详细的制作教程就好了

随手做的,没有图纸的

网友:
没事做玩的自己顶下玩

网友D(2017-01-23):
看着好高级的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好高级的样子啊

如果是有详细的 制作过程就好了,这样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一个了

网友E(2017-03-26):
1.66和0.35显示的是什么啊,能说下1-8a调节用的是什么器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6和0.35显示的是什么啊,能说下1-8a调节用的是什么器件吗

这个就固定电流和可调电流同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