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425C 进系统闪屏,,求助!!!

楼主(2016-12-22):
如图片中的一样,不进系统没问题,进系统就闪屏,但是把VGA接上 就不闪屏? 屏和屏线换过,有谁遇到过吗?   怎么问题?

把独显驱动卸载了  还是闪,但是把集显卸载了  就不闪了,还有就是 闪的时候插上VGA 内屏和外接都不闪

补充内容 (2016-12-23 17:32):
现在成了0X00000A5报错蓝屏了,升级什么BIOS  ,但是升级了还是蓝屏

网友:
屏和屏线 还啦 还是一样,感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最大可能是时钟问题吧。

网友:
主板屏接口呢 先简单看别搞太复杂了

网友:
感觉屏坏了啊

网友:
查一下PCH的供电

网友:
真的屏换过吗,什么看都觉的是屏的问题,如果屏换过的话那就查下接口上的信号了

网友:
查下休眠信号看咯,我之前一台E43G和你情况差不多

网友A:
额,你这屏怎么显示双份的?

网友B:
先打值有无不一样?再抓波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你这屏怎么显示双份的?

有个桌面助手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先换屏,不行就风枪吹显卡看看

网友:
确定不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不换屏看看呢?

网友:
绝缘没有弄好有干扰的样子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值有无不一样?再抓波判断。

这些基本的都已经看了 阻值正常的

网友C:
先驱动排查一下,另外就可能显卡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驱动排查一下,另外就可能显卡的可能性大了

屏线数据线是到桥里面的  不进系统就正常

网友:
   这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遇到一台联想y40-70故障一样 bios中改集显进去就是这个问题 改独显自己进不去系统  还在研究

网友:
也感觉是屏坏,应该是高分屏  这系列屏很多坏的  市面也基本没新屏  上次换了3块最后那块在开机过程中还是有轻微闪但进去就正常。顾客说能用就行了。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屏或者显卡   建议先换屏试试

网友D:
有没有显卡的?有显卡的话应该是显卡,我遇到过, 机子本身是1920的,换个1366的居然就可以,但最后还是不稳定,加焊显卡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显卡的?有显卡的话应该是显卡,我遇到过, 机子本身是1920的,换个1366的居然就可以,但最后还是不 ...

有显卡  但是我加焊了  显卡还是一样的。  桥我也换了,CPU 内存是板载的 没法试,

网友:
crt正常应该是lvds模块出现了问题

网友:
这也是难搞啊

网友:
主板屏接口

网友:
先进pe看下!如果可以就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图像不是已经分成两半了吗?明显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遇见过独显出问题造成进系统花瓶的

网友:
把独显驱动卸载了  还是闪,但是把集显卸载了  就不闪了,还有就是 闪的时候插上VGA 内屏和外接都不闪

网友:
大哥系统换过了吗,进PE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集显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哪里电压滤波电路有问题

网友:
屏的升压部分吧

网友:
看一下集显是不是集在CPU里面,如果是。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内存也会影响

网友:
哥这问题还真遇过相同的,去集显设置内有个
最佳化还什么的,原设定为启用,关掉就好了
哥您试试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来自: 中国
修好上个结果,这个故障还没碰到过

网友:
你这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查查时钟电路

网友:
关注中,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我能告诉你系统问题吗?这个问题我遇到好多台但是都是戴尔的机器,,全部都是重新装系统就可以啦,,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系统呢?重新装试一下,万一呢

网友:
集显在哪就干那啊

网友:
你这故障感觉是屏坏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一台 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也是进系统闪屏 最后是换显存好的 仅供参考

网友:
换个屏试下吧,感觉是平的问题

网友:
这么牛的问题,研究一下

网友:
确实是个难题 慢慢排除吧

网友:
感觉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