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rsmrst究竟是不是2触发前一定能测到

楼主(2016-12-22):
手上有两块V星z77主板 一块可以触发 一块不能触发 记得听老师说不触发的主板要测试rsmrst 我测了一下电压为0 可是拿了另一块可以触发的主板测试发现rsmrst也为0 傻了 请教大神这个rsmrst是不是一定在触发之前就有电压啊

网友:
有的是触发后的

网友:
那就得具体看用不用DSW电压了,如果用,那就在按开机键之后;如果不用,那就在之前

网友:
这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RSMRST#是I/O发给南桥的,需要触发后才能置为高电平,南桥收到后会返回SLP信号,I/O收到后拉低PSON开机

网友:
完全同意此说法

网友:
看主板有无节能设计,有的一般再点开机排针后才有,没有的就在之前已经存在。RSMRST这个ACPI复位信号一直都是待机条件之一。

网友:
新点的板子  都是按下开关产生的    节能设计  如果你的按下开关也没有  就不对了

网友A:
不用了纠结前后,统一按下开关后再测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各位 懂了

网友:
RSMSRT#触发前一定要为高电平的,那V星Z77估计是和笔记本一样触发前给IO触发部分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纠结前后,统一按下开关后再测就可以了。

按下开关假如不触发 rsmrat也是能测到高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下开关假如不触发 rsmrat也是能测到高电平吗

按下开关如测不到高电平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加油 我在迅维我自豪

网友:
不触发先查隔离有没有过,再测19V公共点是否短路。最后查待机芯片是否满足输出条件,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的看触发电路这块的话,应该是 不管是触发前还是后,RSMRST都为高电平的吧

网友:
有的是出发后才有的吧   看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