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WA白屏

楼主(2016-12-22):
今天收到一同行显示器 , 联想L2061WA白屏 .拆开测屏VCCF1电压3.45V, VGH 0V. 把屏线拿下来测驱动板屏供电3.45V,一看这个好修。应该是驱动板平供电达不到5V,所以,没有2次升压。倒着测发现屏供电芯片4449,芯片的开启电压才2.3V。输出3.45V  供电脚5V.管它3 7 21,找个料板芯片换上. 通电一次 开启电压5V   输出也5V  上屏一侧0K正常了 。没拆机钱上网搜了下没有这个白屏的资料。以为要报废呢 !

网友A:
这样的  属于少数的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人品好啊,我就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都是屏问题,拆屏修理的

网友:
白屏的  没有任何资料也不能白屏啊   怎么会报废呢

网友:
这个 屏供 电芯片4449应是个MOS管吧.

网友:
纯白屏,说报废,太早了。多是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  属于少数的

这样的故障大量的,首先测量屏供电,然后分情况处理。

网友:
屏供电  的管 坏了  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少之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