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XV REV:1.0 BIOS无片选,CPU不热(未检测到CPU)

楼主(2016-12-22):
H81MXV REV:1.0   BIOS无片选,CPU不热(未检测到CPU)

今天客户发来一块H81MXV REV:1.0的裸板
1、拿到板的第一步还是先看外观,发现有一处断线(心中窃喜,或许连上就OK了),找来飞线连了起来
2、经测量,无短路上电,各路电压都有,一切正常
3、上CPU测试,示波器点BIOS第一脚,触发开关,无片选信号
(CPU换过,BIOS也刷过,就是没有片选,CPU也不发热,我觉得是没有检测到CPU)
这种情况该查哪些条件?
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指点,谢谢!!!

网友:
CPU供电都没有出吧  这样的 怎么会有片选呃   先把CPU 供电修出来先

网友A:
赞同楼上说的 先看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楼上说的 先看看供电

人家楼主说了,各路供电都正常

网友:
查下pg信号

网友:
cpu不发热。应该cpu无供电吧。如有供电查时钟  复位

网友:
查查PCI-E槽的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出现,如果没有?请查各路供电以及各路PG信号是否正常。如果已经出现,测测CPU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打下CPU座子到桥的DMI总线对地阻值,另外BIOS芯片到桥的SPI总线对地阻值也打一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断线的那里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吧   是不是烧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