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6-12-22):
16v1500电容可以用16v2200替换么?

网友:
肯定可以了。只要耐压值 容值不比原值小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  通用

网友:
可以待用,我以前换过耐压值和容值大好几倍的都可以,只要不小就行了,但是少数有些地方容值有限定要求,你用太大的换是不行的,这是极少数情况,比如说用于延时电路里的电容,你换太大的就不行,不过那一般用的都是贴片电容,像这种电解电容没怎么遇到过容量大了不能用的

网友:
可以的 比原来容值大点小点也没事 耐压不低就行

网友:
可以代换的 能用

网友:
电压只能高不能低,容值只要是达到原来90%数值即可。

网友:
我 承认你是小白了    绝对可以代换

网友:
我也承认你是真的小小白了     肯定可以代换的     代换要点:耐压值和容量值不能低于要求值   比如10V|1000UF就不能用6.3V|1000UF代换        可以用16V或25V    1000UF---1500UF---1800UF代换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 只要不小 大点没关系

网友:
可以代换的,电解电容代换就看耐压值和电容容值

网友:
肯定可以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
感谢各位,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