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60Sw 板号715G4497-P04-000-001M 黑屏通病

楼主(2016-12-22):
同行送来的AOC 22寸显示器.时而黑屏.又会亮起来.指示灯一直都是绿色没有变化.黑屏的时候用手电照了照发现是有图像的.初步怀疑是LED 背光问题.拆机发现是 图中R823已烧糊.直接换的0欧的电阻, 如图直接换的0欧的电阻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4283-1-1.html 这个兄弟跟我一样的情况

网友A:
如果把0欧电阻直接短焊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0欧电阻直接短焊可以吗?

可以的.正常使用.其实这个电阻在这里的用相当于跳线.因为电阻下面有一条线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0欧电阻直接短焊可以吗?

可以的.正常使用.其实这个电阻在这里的用相当于跳线.因为电阻下面有一条线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正常使用.其实这个电阻在这里的用相当于跳线.因为电阻下面有一条线经过.

哦,明白了。

网友C:
这个断定为通病还为时过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断定为通病还为时过早吧

有个兄弟烧同样位置.感觉是设计缺陷。因该还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只是这屏太新.大家都拿去保修了.

网友D:
这个直接短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直接短接就行了。。。。

是的.就是直通的.就是个跳线.

网友:
这0欧电阻最易犯病.

网友:
又再此学习了

网友:
这样就判她通病呀?

网友:
这个可以蛮   观察  不错

网友:
这个通病吗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