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 二修机

楼主(2016-12-22):
CQ43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  二修机  换了显卡外接不花屏了  内接还是不显示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屏供电由南桥开启还是桥部分没有正常工作 仔细看了看掉了一排电阻 电阻链接的地方一大片全是短路的 估计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又换显卡又换桥。。何必。。。。。哎。。。

网友:
cq43   再不行叫客户换机器吧    这机器就算就好了用不了多久又要回来的

网友:
老机器了 不行就换板咯

网友:
换件之前 不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