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开机白屏

楼主(2016-12-22):
E40-70开机白屏掉电问题,打电流表开机直达1.2A,然后屏幕亮白色,闪屏,检测屏线,屏轴容易把屏线搅合在一起引起短路,换屏线即可

网友:
不用换的,很多线拆开焊接一下就可以了,在订货就慢,而且有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