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装硬盘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12-22):
接机华硕X555LD,

第一次维修时候,是不开机,拆机后,取了电池就好了。客人拿回去用了两天,又是开机上电掉电,有时候是0.4掉电,有时候是0.8掉电,

去掉了电池开机,就成了下面的故障了,见图装硬盘进系统掉电,就是下图的位置,硬盘已经换过了。用U盘进PE也会掉电的。

如果不装硬盘,直接进BIOS界面,不会掉电

拆掉了显卡的供电上官,还是一样的故障。

示波器测试比较波形,PLTRST#是最先掉的,

分别和CPU供电,SLP_S3#,PM_SYSPWROK,PWROK比较都是PLTRST#先掉电拆了网卡,拆了声卡板,都是一样的问题,该主板是板载I7的cpu,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搞了。求助大师,给个维修的方向,感谢!!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台和你一样掉电的情况,是cpu后面的大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图纸发来啊,加我QQ29006080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台和你一样掉电的情况,是cpu后面的大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希望能帮到你

这个机器没有大电容,我也加了电容试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发来啊,加我QQ2900608036

这个没有图纸的,只有点位图,还不是对的上版号的!

网友D:
刷BIOS试试~~~~断开EC_RST#外面接的6脚管试试。

网友E:
加了硬盘或u盘应该是5v转换吧,看看是不是带不动负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图纸的,只有点位图,还不是对的上版号的!

点位图也可以呀,加我发来看看。2900608036

网友F:
如果供电正常,平台复位和pwrok和apwrok对比下看谁先掉

网友G:
我也遇到一台宏基的3830tg开机两分钟左右就掉电,和你的类似,还在研究中啊,楼主修好了说一声,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供电正常,平台复位和pwrok和apwrok对比下看谁先掉

已经比较过了,都是平台复位先掉的,就没有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了硬盘或u盘应该是5v转换吧,看看是不是带不动负载啊

掉电的时候我有测试5V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BIOS试试~~~~断开EC_RST#外面接的6脚管试试。

这个是什么原理,可以讲讲吗?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找群里要个祖传的BIOS

网友:
这个机子有点难搞,我也有台一样的,看看有没有大神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台和你一样掉电的情况,是cpu后面的大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希望能帮到你  这个机器没有大电容,我也加了电容试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植球 CPU 就好了

网友H:
找到acin   有个排阻  103 的换一下,在EC旁边

网友C:
确定,你有遇到过吗,我都搞了几天了。,头都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你有遇到过吗,我都搞了几天了。,头都搞大了!

这个CPU植球可不简单

网友:
查查5V供电 是不是负载带不动啊

网友:
现在还没有修好吗  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在作怪

网友I:
单接U盘进PE掉不,或换个固态试试,或用20V电压

网友:
最后是什么搞定的

网友J:
1、单独进BIOS界面不掉电,说明全板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
2、刷BIOS,重植CPU;

网友:
是cpu后面的大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到acin   有个排阻  103 的换一下,在EC旁边

你说的是这个信号吗,是这样连接了,没有排阻哦! 可以详细的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1、单独进BIOS界面不掉电,说明全板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
2、刷BIOS,重植CPU;

感谢黄老师百忙之中,抽空来回答我的问题,让我受益匪浅,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接U盘进PE掉不,或换个固态试试,或用20V电压

用U盘是一样的掉的,硬盘换光驱位也是一样的会掉的,硬盘早就换过了!

网友:
CPU可能性大。

网友:
看到华硕机器我就头大修不好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修,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你的是不是 集成的内存条??????检查下 。我以前修过一台 X555LD VER 3.6 掉电的 是集成内存条出问题。

网友:
前2天有台同样故障,也是几分钟就掉电,没修好

网友:
等待楼主解决后将故障原因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台和你一样掉电的情况,是cpu后面的大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希望能帮到你

这款机没NEC大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原理,可以讲讲吗?

因为 EC复位连接了 FORCE_OFF#

网友K:
先把温控去了  和FORCE_OFF#都去了 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先把温控去了  和FORCE_OFF#都去了 试试看

在这个点位图中没有FORCE_OFF#这个信号,我也想找这个,但是没有。

网友:
这个点位图里面没有SYS_SHDN#这个信号,我找了,就是没有找到,你帮忙看看是有换了名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点位图中没有FORCE_OFF#这个信号,我也想找这个,但是没有。

一般连接EC复位或者待机的开启

网友:
南桥的故障

网友:
维修得可以蛮    都有钱赚

网友L:
加载过程中掉电,一虚焊,二供电不稳,三温控.
供电不稳,主要排查二级转换,显卡大小供电(话说这板显卡供电TON引脚电阻缺失的,补一个试试)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检查一下内存供电稳定不稳定,如果是板载内存屏蔽板载内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载过程中掉电,一虚焊,二供电不稳,三温控.
供电不稳,主要排查二级转换,显卡大小供电(话说这板显卡供电TON ...

我把显卡的主供电断开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就应该和显卡没有关系了吧!

网友:
刷BIOS试了没有

网友:
cpu上管软击穿

网友:
内存电路不稳定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
PLTRST#是最先掉的 是复位 应该差控制吧

网友:
刷EC比较靠谱

网友:
华硕没图纸 不好搞, 难搞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可以试一下桥,不过风险大哦

网友:
测一下主板硬盘接口四条数据线阻抗正常否

网友:
掉电就不好修了

网友:
用烧鸡大法,直接干,反正是坏的 万一好了呢

网友:
cpu后面的大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
楼主刷个原版BIOS看看

网友:
这机器我遇到过CPU虚焊的

网友:
盈通A55U/A55D

网友:
这个掉电问题搞出来没有啊  分享一下啊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现在修好吗  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程序写了吗?

网友:
重新写个程序试试啊

网友:
这种真的不好搞,如果能修好请告知是咋修的

网友:
感觉像是BIOS的事吧

网友:
加焊CPU吧··我遇到过掉电加焊CPU好的··不会被加焊的时候要注意··CPU容易挂哦··

网友:
我觉得可以加焊cpu试试

网友:
20楼兄弟这个我的也没有看到。

网友:
遇见过同样问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1、单独进BIOS界面不掉电,说明全板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
2、刷BIOS,重植CPU;

你说,进了BIOS不掉电,哪这时将硬盘热插上去看看会不会掉电,或许会有新发现。

网友:
这中大部分都是场馆坏了

网友:
楼主示波器 用的厉害。。。

网友:
先收藏了  先收藏了

网友:
这种故障最难找思路了,期待楼主解决后分享!祝楼主好运

网友:
对比下slp信号,看看哪个先掉,找找范围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一台宏基的3830tg开机两分钟左右就掉电,和你的类似,还在研究中啊,楼主修好了说一声,参考参考

3830 这款好像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CUP附近某电阻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M:
3830 这款好像显卡的问题吧!

把显卡供电的电感拆了还是掉电

网友:
刷BIOS,ASUS机器不进水,一般都是BIOS,不过你的理论知识很好

网友:
程序 出错额

网友:
修好了没有?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试试~~~~断开EC_RST#外面接的6脚管试试。

不懂  那个6pin管子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精华啊,楼主大大 我们学习了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