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s24a350h电源板无5伏,3.3伏电压

楼主(2016-12-22):
显示器型号:s24a350H
电源线被别人用胶粘上了,拨不下来。
故障现象:不亮,通电时电源线发烫,估计有短路。

电源板型号:
BN63-07709B

拿回去测试时不小时把保险给弄烧了,用铜丝代换。
5伏,3.3伏电压均无。
据说5伏电压是d9329芯片产生的,3.3伏电压,1.8伏电压不知是哪个芯片生产的,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A:
三星显示器一般电源头和程序坏的

网友B:
5v先修出来,,5v都没有出来的话。3.3和1.8是不会出来的,,,,电源板的5v是公共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显示器一般电源头和程序坏的

拿来时电源头就已经坏掉了,用胶粘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先修出来,,5v都没有出来的话。3.3和1.8是不会出来的,,,,电源板的5v是公共电压,

3.3伏和1.8伏的电压不知是哪个芯片产生的,这里的芯片没有一个认识的,都找 不到资料,就一个d9329,还没找到原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3伏和1.8伏的电压不知是哪个芯片产生的,这里的芯片没有一个认识的,都找 不到资料,就一个d9329,还没 ...

三星不好找原件,都换板了,而且板子还不便宜。

网友E:
这个找元件修还赶不上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不好找原件,都换板了,而且板子还不便宜。

是的,好多芯片都查不到资料,驱动板目前还不会修,某宝上淘了一块,这块自己留着研究用。

网友F:
有现成的东西换得话就修修  没有 我一般都是换板  省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找元件修还赶不上换板了.

板子已经订过了,据说那个d9329容易坏,只买一个那,不划算,也不知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现成的东西换得话就修修  没有 我一般都是换板  省得麻烦

直接换板,驱动板目前还不会修,这个留着自己研究用。

网友G:
离dc 头最近的那个芯片(一般是8脚)就是产生5V的。还有一种方法,多备几个12V转5V和3.3V的模块,一般是4或5元,直接改上可用。

网友H:
驱动板上的那个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离dc 头最近的那个芯片(一般是8脚)就是产生5V的。还有一种方法,多备几个12V转5V和3.3V的模块,一般是4或 ...

5伏电压好像是d9329产生的,3.3伏与1.8伏的未知,先把5伏的修出来再说,如果单弄个5伏电源并到5伏上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驱动板上的那个电源芯片

好像是d9329

网友I:
这样的显示器电源插口  程序  电源芯片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显示器电源插口  程序  电源芯片坏得多

电源接口已经坏掉了。估计芯片和程序都坏了。

网友:
ic 坏了吧

网友C:
应该是ic坏了,据说d9329容易坏

网友J:
降5V 3V的通用模块  找块换上试试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降5V 3V的通用模块  找块换上试试  有的

不知是哪个芯片,就查到一个d9329 据说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ic坏了,据说d9329容易坏

找到料件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ic坏了,据说d9329容易坏

我上次也修过  也是换的ic 就好了

网友:
买了一块板装上了,淘了一颗芯片还没到,板子先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上次也修过  也是换的ic 就好了

就是那个d9329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d9329芯片吗?

对啊 我上次的故障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