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这个flash不认识,是哪家的?

楼主(2016-12-22):
金奇胜60G,奇龙系列的SSD,BIOS不认,想重新开卡,用慧荣XT2246量产,但总提示比较Flash失败。在此请教,这个芯片的来历。

网友A:
哈哈,知道这些杂牌的人可能真不多

网友:
镁光大S降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知道这些杂牌的人可能真不多

杂牌??没搞错吧,美光大S,这都不认识?

网友B:
镁光的芯片,只不过是降级的,就是延迟,速率,读写,寿命都达不到镁光正式标准的颗粒,因此打上S,是降级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镁光的芯片,只不过是降级的,就是延迟,速率,读写,寿命都达不到镁光正式标准的颗粒,因此打上S,是降级 ...

多谢关注。
软件提示检测到的也是镁光的,就是老是提示Flash比较失败,才有此问。不过问题已解决。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更换后开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关注。
软件提示检测到的也是镁光的,就是老是提示Flash比较失败,才有此问。不过问题已 ...

2246这开卡软件版本很多。有时候确实这样,老版本没那么多支持FLASH的型号。

网友:
这个真的没见过,爱莫能助

网友:
镁光的白片啊,大S,不认识??

网友:
开卡不成功建议换多几个不同的版本试试

网友:
杂牌固态盘是越来越多了,金胜还是做到比较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