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045tx 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6-12-22):
               此机器原先一个月前是换内存的。  今天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了。  我拿来插电流表通电,待机0.02,触发电流0.15立马掉回0.02.

拆机测各电感对地阻抗,不短路。  无明显烧伤,未进水。  这种跟RTCRST附近的电容不良现象差不多。曾经遇到过一台东芝的就是这个毛病。

我边修边发帖,各位看官顺便给点意见。

网友:
电压明显没上来,你检查下每大电压,这种问题按时序修应该不难

网友:
凭经验维修未果,SRTCRST  RTCRST电容正常。  电压都为3.3.

网友:
等这看,结果

网友:
有图就一步步来噶,内存供电出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就是RTC电路引起的 你去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一抹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