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电流上到2a左右 柑橘额良机了 掉电重启

楼主(2016-12-22):
联想g455电流上到2a左右 柑橘额良机了  掉电重启   刷过bios不行  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 有遇到的吗  分享下

网友A:
什么叫柑橘额良机,是亮机了,还是没亮机掉电,完全没明白,这个机子通病,你量下COMS电池电压有没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柑橘额良机,是亮机了,还是没亮机掉电,完全没明白,这个机子通病,你量下COMS电池电压有没有3V

楼主肯定是想说 看着电流感觉亮机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错别字呢,还是地方方言

网友:
感觉电流是亮机了  但是没有亮   掉电重启

网友:
柑橘额良机了

网友:
我不是存心灌水 但柑橘亮机是什么鬼  感觉????

网友:
我也一台故障跟你的差不多,戴尔3420 都有EDID读频了就掉了。 把他放下了,看到机器有点烦躁

网友:
显卡问题 换掉吧

网友:
大侠们 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cpu  换了也一样的  怎么办

网友:
没有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请用普通话,, 看不懂你写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你买的显卡是不是好的啊?如果显卡是好的,把bios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