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50报警

楼主(2016-12-22):
打波形没跑数,而且报警,反复开几次偶尔能显示,显示后一切正常,ME模块坏了?我改了几次都没好,想下一个bios刷看看,没分了

网友:
呵呵,在下一个

网友:
现在下载bios突然发现没有分了。

网友A:
刷BIOS,解决成功率不高,一般桥问题,而且黑胶,兑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解决成功率不高,一般桥问题,而且黑胶,兑换主板吧

现在的新机很少桥问题了。。。BIOS与电路故障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