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

楼主(2016-12-22):
一大早 来了个客户 抱着台小机箱 说是风扇装几秒 停停 又转几秒 我上电一测 内存不过 然后掉电重启  量内存电压正常 就马上干BIOS  上来一看 这是昂达H81S的 没有找到这bios   想了一下  反正都是没有了  就从官网上面找了一个昂达其他H81的bios 代换上去  刷刷亮机 附上亮机图一张 已经进系统了

网友A:
刷了别的型号的BIOS,我感觉最好还是长时间使用才能验证到底有没有啥问题,有些问题短期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别的型号的BIOS,我感觉最好还是长时间使用才能验证到底有没有啥问题,有些问题短期看不出来。

同意  长时间使用 说的对 下午我已经让客户带回去慢慢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  长时间使用 说的对 下午我已经让客户带回去慢慢使了

先加个分给鼓励

网友(2018-07-15):
刷了楼主的BIOS已秒亮,可放心下载

网友C(2018-09-08):
昂达H81S ver2.0 CPU供电芯片啥型号。。。。。。。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昂达H81S ver2.0 CPU供电芯片啥型号。。。。。。。发来看看·····

你在开玩笑吗  主板都淘汰掉了  恒丰年事

网友(2020-01-11):
下载试试看 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