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5/A55不跑码

楼主(2016-12-22):
修到一块昂达FM1cpu的主板,裸板上电开机测量供电cpu无电压,内存无电压,桥无电压,安AMD时序要先修内存电压,板子是三代的内存正常电压应为1.5v才对,果断换掉内存供电管8脚的芯片型号是up1504T,找料没有,代换吧,看到帖子上up160s8有代换过,换了上去,上电开机测电压还是都没电压,测内存供电管工作条件一脚13.5v二脚4.8v三角无电压四脚8.5v五脚1.5v六脚4v七脚0.78v八角2.2几v不正常,正常为12.5v左右,开始查供电管旁边的电容电阻,经测量发现异常2R2电阻一端12v左右,一端2.2几v换电阻上电有挂了,再次电阻旁边的电容发现异常取掉了电容,找了2r2电阻,换上电阻上电测量正常,测菜谱供电有电压了1.2v左右电压内存1.5v桥1.5v都正常了,上FM1cpu,开机跑码了,上蜂鸣器到内存了一直报警,上内存上VGA,听到滴一声屏幕显示了,

网友:
楼主,确定针脚没有数错?6脚FB反馈端口居然有4V?另外8脚可是相电压引脚检测端口,检测输出供电是否有过压的,从而是否保护,你说这个脚有2.2V,然后又说内存电压没有?这不前后矛盾么?UP1504的定义在此。

网友:
楼主你是真修到了还是假修到了 亮机图看看呢

网友:
楼主肯定搞错脚位了   2R2是供电脚限流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昂达的主板好像从来都没有找到过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