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触发-由温控芯片引起的无待机3,5V电压

楼主(2016-12-22):
Y470不触发,拆下主板,测试无电压短路,通电后无3,5V待机电压,找到图纸查看待机电压芯片
PIN1 ENTRIP1和PIN2 ENTRIP2没有电压,其他工作条件都满足,查看ENTRIP1,ENTRIP2满足条件。

由ENTRIP1信号往下推,PQ405 PIN2 为低电位,PQ406 PIN2为高电位,PQ407 PIN2为低电位。
现测量 ,PQ405 PIN2 为高电位,PQ406 PIN2为低电位 。再测试 PQ407 PIN2 ACPRN为低电位
问题出现在  MAINPWON 被拉低,测量 PR417 PR418分压电阻正常,电压VS正常,断开PQ406,
PQ407 电压也没有,后把PR414 断开,电压有了,4.5V,再把PQ406 PQ407复位,待机正常,开机显示。
  再查看 MAINPWON

更换PU201后OK.

网友:
这个还是少见。。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还是少见。。我是没遇到过你检到钱了

网友:
这个故障上次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把pr414丢了应该也可以

网友:
温度控制芯片

网友:
太正常了,

网友:
温度芯片检测

网友:
这个还是很少碰到

网友A:
没芯片换, 把pr414拆掉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芯片换, 把pr414拆掉也行吧!

手上正好有一个废板,拆了一个,没有的话就断开了

网友:
还是少见。。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温控芯片

网友:
没有遇见过  希望不要有返修

网友:
温控问题吗

网友:
这个直接断开或者拆掉不行吗

网友:
这个我们也修到过 断开了就行

网友:
学习了 多看帖 涨技术

网友:
直接拆掉 温控

网友:
楼主,你当时有没有想,到底是芯片坏了,还是芯片的条件不满足,有什么拉低了MAINPWON,直接换芯片的吗

网友:
这个很少遇到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啊

网友:
楼主还是底子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芯片换, 把pr414拆掉也行吧!
那就没有温控保护电路。。。如果没有代换也只能拆掉了 。。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哟

网友:
来自: 中国
开机温控拉低掉电的比较常见,直接拉低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的不错,怎么学的?求指教

网友:
学习,目前没有碰到,多了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
哈哈,你这么不早点发出了啊。我昨天修了一个跟你这个一样的问题,现象都是一样的,坏的位置也是一样的。我还琢磨了很久呢,

网友:
是温控芯片拉低了 啊,,没有搞过

网友:
很久没看贴了。

网友:
现在迅维内的高手越来越多了。

网友:
温控影响待机,少见呀

网友:
以前经常维修 现在少了 主要是显卡要不就是断线

网友:
直接换PU201,果断的。要换可能还会查下PU201外围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还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