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8L 捷波 惊雷求助

楼主(2016-12-22):
今天修到一个捷波的主板。 型号如上。 问题是 跑E9不亮。 各电压正常 主板也没有外伤。 内存CPU都换了试了。 没有思路。 求大神告知有没有什么通病。
cpu
通病

网友:
先看看不上内存是否报警

网友:
如果上内存跟不上内存代码一样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 如果不一样 刷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