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09259-1m 电压1.3几不显 bios刷了不显 换了显卡一样 求助

楼主(2016-12-22):
dell   09259-1m 电压1.3几不显 bios刷了不显 换了显卡一样 求助

网友:
电流跳变到1.3吗,应该是过的内存的,查显卡条件呗

网友:
换内存试试呢 还有看看外接是否显示

网友:
1.3应该显示了,测测lvds

网友:
屏独显,看集显能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