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时花屏

楼主(2016-12-22):
今天修理了一个杂牌pci显示器,电源高压板坏了换了一块新的,在换的过程中不小心把驱动板的屏线扯断了,用别的屏线即使能换上也点不亮,必须屏线和驱动板是一套的才能点亮,没办法就找了一个好的带屏线的驱动板换上了,改了改电压,开关按钮原来的和现在的也不一样也改了改,亮了,可是测了一段时间显示器花屏了,就好像是屏坏了似得花,摁了摁开关又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花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应用原驱动板,改屏线.

网友:
驱动板不是都匹配的  你随便找了个驱动板换上  是不靠谱的

网友B:
用 原来的驱动板,把原来的屏线接好

网友C:
..有这技术为什么不直接接全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用原驱动板,改屏线.

原装板也坏了,屏线也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原来的驱动板,把原来的屏线接好

屏线断的太厉害了,接不好,原装板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原来的驱动板,把原来的屏线接好

屏线断的太厉害了,接不好,原装板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技术为什么不直接接全屏线

接屏线时原装板也烧了

网友:
改屏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