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个NB的经验,你不看你总得后悔。记HP4420S电池上电掉掉,适配器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2-22):
一同行送来一台HP4420商务笔记本,机器已被拆了只有主板还在D壳上摆着。一来同行就说进水了。我一看,还真是啊,显卡边上有几个三极客发白了。现象是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好,放下看是什么情况报价。心想会不是会显卡短路了呀。拆机,上电,3 V 5V 电感上都没电压,公共点电压都没来,看来是保护了,量各个电感,没有短路,无意中用手一摸3 5 V 芯片,我去,大冷天的感到一丝的洪流暗涌。上表3 5 V芯片一量,都没有那里有阻值低的情况,不管了,这SMSC KB1098也没情况,芯片还是RT8206B,这芯片爱坏。换之,一个风骚样,还是洪流暗涌,打开图纸一看,这芯片没3.3V 线性电压输出的,只有一个5V 线性电压输出,量5V线性电压输出点,只有1.9V 对点量阻值 ,又有400多的阻值,这不好查嘛,先上电用电流表搞到4V来一阵快感,看阻值就知道不会有什么高点的电流,先电一下在说,搞完之后,在一上电,我去,电感上的3 5 V 有电压了,恩,就是要这样,我喜欢,按开机开关,没反应。我去,这什么情况,公共点电压都过来了,一看电源头指示灯,不亮。之前修过这板好像上适配器时灯是要亮白灯的,看来情况明了,不认适配器呀。果断上图一查主要信号,这里信号就不一一说明了。直到量那个ADP -IP 电压都是有3.3V的,好吧,公共点都是有电压的,那ADP PRES   ADP EN 这些信号都一定是正常的,在查适配器适别信号ADP DET#0V这也是正常的, ADP_ID_ADC 2.7V AC_AND_CHG 3.3V都正常。 真不知道那里出情况啊,又看到一个信号OCP_IN_ADC 0V 这信号是英业达的这信号之前修机器也没注意过这些信号呀, 百度一下说的好像也是指适配器存在适别信号,直接PQ13短接,变了只有0.6的电压了,到,又量IADAPT这也是0V 这信号是充电芯片适别主板过流的信号的啊一直都没有,以前没修过这些信号,不懂啊,充电芯片周边一查,也没发现叫压不正常。把充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的,这信号好像是要有1.6V 以上电压的,看论坛上的几行们有修过这信号的,但是我个一直都发不出,这修号修不出来,那就不要这个信号了了吧,直接把PD15拆了,还是一个样,本想直接 用ADP ID的电压来作用的,还短接过,都是直接没电压过去,把后级给断开,都没电压,,得,直接拉个3.3V ,这下倒有电压了,还3.3V不变,但是仍然不触发,没头绪了,这主板之前修过好几块也没遇到这情况啊,无意中安上电池,*脏话*,电源头灯亮黄灯了,充电了,好吧,立马给它充了 一下,因为放的时间长了,过后用电池开机,只看到开关板上电源指示灯几秒之后就熄了,在开就开不起来,一定又要把电池给去掉,在安上电池,又开,又可以开,只是现象一样,把适配器一起接上,总之怎么都不上电了,你妹呀,怎么会这样啊,又要伤哥的神了。之前我已经做掉个BIOS ,BIOS这是可以排除掉的,又把所有的信事情都量了一个便,期间也想到会不会是开机信号的的原因,在EC上量到EC发不出到南桥的信号。也就没量了其它信号,因为还有一步是电池可以上电,所以中间还一直在充电片上找原因,就因为那个IADAPT这信号,只怪学识不深,都是慢慢摸索的,用手在板上乱摸,一下下的有时系统供电芯片5V 线性电压还会自然偏低,只有4.5V来的,芯片轻轻发热,,反正至少我一直都没怀疑过EC ,原因是这EC 除了短路,很少坏,还相当不好焊(天冷,烙铁温度达不到我的要求)在上电池能开机过程中,去量其它电感上的电压时,一个都没有,上论坛上一看都是没遇到我这种情况的,好纠结呀,会不会是负载不够,果断把3V 5V主供电电容换了,可能是用风枪吹的时间长了点,电容都是用风枪搞上去,搞下来。之后一试机,适配器灯亮了,看来有门,多试几下之后,又熄 火了,无意中去量南桥晶振里,电源头灯它又亮了,在多次量的过程中,发现这种情况,南桥晶振电压有时候会自然多0.4V左右,有时只有0.4,高时有0.8左右,晶振换之,多试几次之后,都可以了,还亮了了,心情又开始美美的了,放了十多分钟之后,在试,又不给力了,好吧,我现在看来是只能锁定南桥了,(刚才吹主板时热的时候它就正常了,冷了就不行了)H M55,看你风骚的样子,有种想干不想干的冲动,天冷,有点雄不起的感觉。直接量RTC这部分信号,好吧 RTC_RST#这信号竟然只有0.72V ,量后级阻值,500多,电阻阻值,20K正常,把与它接的电容拆了还是一样,短接电阻 ,上电了,只是不亮机,电源头灯白色会一直闪,(这下不用怀疑主板有短路。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机器上亮过机的。)把电阻20K 找了一换,还是只有0.72V ,我是真不想换桥啊,直来是没办法了,只能换了。换了之后,上电OK了,也亮机了,为了完美,把它与RTC_RST#之相接电容安上去,原来的那个不知放那去了,就在其它上板上乱找了一个,供电线路上一样大小的,换上去之后,亮了一个,又是不触发了,我的天啦,这是要玩死我的节奏么,一量电压20K电阻这边有3.3V,过了20K电阻这边只有2.7,2.9V来的了淡定,淡定,是不是板屋有漏电呀,但是我短接就是3.3V,不会拉低。立马找个和原板上一样容值电压一样的电阻电容,,换之,多次上电,都亮了,都可以上电了,多试都可以了,一个小电容也把我这么一坑,到最后,也没看到在这板上上适配器时电源头批示灯会亮白灯,只是在开机之后才会亮。记得之前修过的都是上适配器之后那灯亮了都才可以上电的,还真是说不楚,有知道这方面的情况的吗。修这机器都修了一天加一晚上。不容易呀。希望额遇到同样故障的同行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些经验。加分为谢。发贴不易,修得更不易啊,都修弯了。论坛下载分贵,各位搞抬贵手啊,不惜加分哦。

网友:
经验很重要    少走很多弯路

支持 反对

网友:
握草  这么多故障早撇了  不够浪费时间的呢

网友:
我收到有个插电池亮白灯的,愁死了

网友:
所以就是一颗电容坏了?位置在哪?

网友:
楼主,说了这么多,你总结一下啊,最终到底是哪些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总的来说是南桥出情况,把RTC_RST#这信号电压拉低了。各种现象不一样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是不是意思 是现在的HP 机器不要以灯来判别故障呢

网友(2017-01-26):
进水机能修好算运气,不返修算中大奖,楼主还能写这么多出来,看得我头有点晕,算是很有毅力!

网友:
分析太具体了好贴孑

网友:
我看的都累呀 不过值得学习

网友:
修得蛮有耐心的,学习了

网友:
南桥问题有点难确认。走点弯路也算正常

网友:
HP 中间这信号真不好搞

网友:
楼好敬业,佩服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