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111t接电源进系统暗屏 接电池正常

楼主(2016-12-22):
邻家一小美女送来一台索尼说是电源进系统不亮,用电池进系统正常,就送来给我看了,还真是直接和他说是显卡问题2个小时候来拿,报完价格同意了,我有个习惯一般不是很确认的问题都会上论坛先查询查询,果不其然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但不是同样的机器,操蛋。。。。有人说是换屏好的有人换屏线好的,我没有这个机器的屏线只能先换屏了,她本机的屏是15.6的,我也懒的去找15.6的屏,手里真好有块14.0的屏装上,通电进系统一切正常,难道还真是屏问题,如果屏问题那么应该会在高压部分,测量屏上的电压都正常就是升压不正常才19v,难道芯片,也不应该接电池开机就好的啊,不管了,先把芯片换了试试看。找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把我高兴的哦,换上以后还是不行,我就纳闷了,既然换了屏能好就和主板 屏线没关系了难道主板还有问题吗,就在这个时候想找个标准的15.6的屏试了下一样接电源暗屏,瞬间崩溃了 ,为啥14.0可以,以前有用15.6代换14.0试过,又找了一个15.6的还是一样。这下确认了屏是好的,被这个14.0屏给坑了,这下重点放在主板上打开图纸发现亮和暗屏发现这个信号没有LBKLT_CTL,旁边真好是LCDVDD用镊子短接一下好了亮了,如果短接可能会开机闪下,开机试下也不闪,我也不追查这个信号的来源了,被这个14.0屏坑的浑身没劲,就这样了,告诉他家不要偷懒

网友:
应该是缺少亮度调节信号 给他一个高电平搞定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与电源和电池供电有何关系?

网友:
回楼上  电池只有11V  AC电源是19  肯定有区别

网友:
楼主发帖好逗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电池12V正常,,用电源19V却暗屏。。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跳线解决的

网友:
适配器就没有调节,是不是适配器检测信号相关电路不正常。

网友:
就是亮度调节问题了

网友:
曾经 修了个联想的是电源正常  电池暗屏    换了屏上升压IC 就解决了

网友:
说的不清楚  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