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系统不认独显

楼主(2016-12-22):
如题显卡是N卡,接到机器被同行做过系统,自己不放心又做了一次,还是认不到独显,切换也不行,BIOS改了也不行,说有通病,我就测试U49两边都有1.5V,显卡供电0.9V,显卡复位UV2的第四脚有3.3V,仔细看了一下,没有断线烧MOS的痕迹,于是就是刷BIOS,找了个一样的料版,BIOS对调,进系统还一样。下面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要动显卡吗?

网友:
查完所有供电,该换就换个试试了

网友:
条件测完了 不换显卡也没别的了

网友(2022-04-03):
实在不行换显卡试试

网友:
该换得换,,,,,,,,,,,,,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哪里有问题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