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求老师傅指点思路

楼主(2016-12-22):
我从没遇到过的问题,拿捏不到思路了!请各位老师傅诊断下原因!
电脑正常使用无问题!听歌看电影打游戏!cad ps运行流畅!不卡!
问题是,如果挂游戏,不操作鼠标键盘,过一会(时间大概在20-35分钟)电脑直接卡死,画面定格!无法进入待机… 如果是看电影点暂停,又一切正常!桌面不开其他软件!可以正常进待机模式!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显示器不定时花屏,花2秒左右,一切正常!

机箱内各个部件散热正常!无过热现象

求老师傅指点下思路!

电脑配置如下

主板x58a ud3r
cpu l5639
内存 金士顿 4g 1333*2
显卡 gtx760
硬盘,威刚128ssd+西数500g
电源 安钛克500w
显示器aoc27寸
win10系统!

cpu小超到3.6

网友:
超频改回来  再试机吧

网友:
CPU恢复默频,系统做个WIN7,再试试。

网友:
从新装一下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