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233wA不通电通病

楼主(2016-12-22):
维修故障:不通电,单测电源板有电压输出,接上主板没有电压输出!!经排查是主板短路了,后来把C734贴片电容拆掉开机正常!

网友:
电容是最容易损坏的元件。

网友:
通病,就是秒杀。

网友A:
就一个电容坏了  不能说是通病

网友: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感谢一下

网友:
电容短路一般用眼睛就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我最近修的显示器都是只有一个驱动板的,没有电源板,外置电源,基本都是升压电路有问题,或者是LED灯珠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贴写的还可以,,有图,有真像!型号有!维修思路有!!
零件坏在那里也有!1给力!1支持楼主多多发贴!

网友:
这电源板连散热片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电容坏了  不能说是通病

修好两台一样的故障,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同一型号同一地点出问题   估计就是通病   设计缺陷

网友:
对地阻值  0吧   哪个电压拉底了

网友:
呵呵。楼主看来很牛B的样子也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包我这台算三台了,是通病了!
不过你拆的这个是C734
C735是竖着这个,好的

网友:
厉害了啊,,修的不错

网友:
坐等大神来指导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啊 这个还不知道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