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有信号但是打电话呼叫失败,大神们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6-12-22):
有台6sp有信号,有调制解调,也有串号,但是打电话呼叫失败
然后4G信号也正常,能上网,把自动搜网关了,也能搜到服务商
那应该说接收部分是没有问题,然后怀疑可能是2G功放问题,但是测2G功放的两组供电PP_VCC_MAIN和1.8V的LDO供电都有.....
大神们给点思路呢~~~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个卡试下呢

网友:
关闭4G试试

网友:
换了卡了,还是没用

网友:
关闭4G还是呼叫失败

网友A:
前几天有一台一样故障的没修好。。。联通电信可以打移动不可以
换了2G功放也一样。后面客户不等退机了
你可以换一个天线开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有一台一样故障的没修好。。。联通电信可以打移动不可以
换了2G功放也一样。后面客户不等退机了
你 ...

不打电话信号满格,一拨电话就马上没信号,然后无服务,电话挂了一会就又恢复信号。。。电信移动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有一台一样故障的没修好。。。联通电信可以打移动不可以
换了2G功放也一样。后面客户不等退机了
你 ...

插电信卡还没有4G  插移动的可以

网友:
估计是天线开光不良

网友:
先换中频吧

网友:
我没修过,不过通过故障描述可以这样判断。
1不通话信号OK,说明通道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2通话就出故障。也就是开启听筒和麦克风,音频,之后才出故障。
建议这样尝试,
1先开录音功能,看看对信号是否有影响
2开扩音器看看对信号有么有影响
3用微信接收听筒看看对信号有没有印象。
以上都没有问题,建议1 重植基带CPU,2重植音频或者更换,3重植CPU

希望修复后给予回复,看看我分析的有没有问题。感谢

网友:
建议更换中频

网友:
换过卡了吗,不行就刷机试一下吧

网友:
换过2G功放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