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41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6-12-22):
机型:Lenovo Z410
版号:NM-A181
故障:不触发。待机芯片为RT8243A EC为 Lenovo IT8586e(带程序) 一修机 非进水机
检测流程:裸板测试各供电电感未发现短路,上可调电流为0.006 测试待机电压3V 5V 5V测试为0 3V测试为0.33 测试待机IC各脚位对地组织基本正常,此机器南桥双BIOS EC带程序,现将待机芯片各电压及图纸给各位大神参考参考,看看是什原因:RT8243A实测电压( 1脚:0V 2脚:0.47V 3脚:2.05V 4脚:1.12V 5脚:0.19V
6脚:0V 7脚:4.33V 8脚:0.33V 9脚:0.33V 10脚:0V 11脚:20V 12脚:4.73V 13脚:3.12V 14脚:5.01V 15脚:3.3V 16脚:0V 17脚:0V 18脚:0V 19脚:3.92V 20脚:0V  因这个待机芯片比较新,暂时没有可以代换的,正在订货中

网友A:
第2脚第4脚电压有点低

网友B:
2脚0.4  为什么不查查就haunted芯片了呢?0.4还处于低电平吧

网友:
2 3 4脚出来后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没有任何外围电路~大神能分析分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2脚第4脚电压有点低

2 3 4脚出来后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没有任何外围电路~大神能分析分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脚0.4  为什么不查查就haunted芯片了呢?0.4还处于低电平吧

大师, 2 3 4脚直接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地~没有任何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脚0.4  为什么不查查就haunted芯片了呢?0.4还处于低电平吧

haunted是什么东西?

网友C:
2脚低电平不正常。。更换待机芯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脚低电平不正常。。更换待机芯片了吗?

谢谢 ~芯片正在订购中。。。。。

网友D:
很有可能并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E:
芯片回来再说!祝你好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并不是芯片的问题

大师 你分析觉得什么问题 ?这个机器EC带有程序 没有专用编程器 没法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回来再说!祝你好远

谢谢 ~明天到 ~换了再说吧

网友G:
你这个板子 EC_ON 正常吗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 ~谢谢各位大神的教导 ,更换了RT8243A待机芯片OK 但是还有两个疑问:1.看时序图5V应该是触发才有的,但是现在上电就有3V 5V 2.更换待机芯片后第二脚还是0.47V 但是4脚有2.02V了。

网友:
谢谢~!好了 ~更换待机芯片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板子 EC_ON 正常吗

大神,EC_ON 3.3V高电平 OK 更换芯片好了 ~此机器时序图上面分析5V应该是触发才有的~但是现在上电就有3 5V电压 是我最大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 你分析觉得什么问题 ?这个机器EC带有程序 没有专用编程器 没法刷

谢谢大师 更换待机好了~今天到货一早装上就有待机电压了 !

网友(2019-07-04):
EC_ON正常不,,芯片的2和4脚看看谁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