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315L 板号BD230201-BE

楼主(2016-12-22):
显示器HKC S2315L。 LED显示器 板号BD230201-BE。故障是通电蓝灯一直亮没背光。
测量12V 5V正常。高压条上3.3V正常
上次客户拿来直接给换了一个板子好了.用了一个月又这样了.故障现象和第一次坏的时候一样.
感觉这个板子肯定有什么通病。哪位高手指点一下.那里出了问题。还需要查那里

网友:
为什么非要怀疑板呢  不怀疑灯条呢

网友:
一般是灯管坏了,现在都直接换LED套件了,效果好,不返修,收钱多。

网友:
他这个就是LED的背光条。还是查下LED供电板。和LED灯条是不是坏了。LED灯条坏了买套件换掉

网友:
你还不如改成套件 一起换呢

网友:
整个板都换了  现在又坏了  估计是灯条

网友:
这片板只有12V 5V电源,没看到LED驱动电路

网友:
没背光电源灯是蓝的,用电铜照下看有没有内容,有的话测下灯条或高压

网友:
灯管老化   供电加大引起的  换灯管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再看看灯条吧。现在没有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