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块集成电路正确型号是什么?查不到资料!

楼主(2016-12-22):
GTS250显卡上的应该是显存供电管理芯片但查不到引脚定义没办法下手维修,请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RT9258 ? 查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258 ? 查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这块是RT9258吗?

网友:
人都到哪里去了?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RT9258,二楼版主已经给出答复,自己百度下相应的资料难道就这么难吗?

给你图纸,自己下载看

网友:
看ce=和脚位应该是RT9258GQW

网友:
对的 应该是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