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发光条的另类解决

楼主(2016-12-22):
此显示屏不间断微闪,就像市电电压不稳灯泡闪的感觉。以前修过是LED二极管灯条的问题。拆了其它烂屏的竟然宽了好多塞不进,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又找块烂屏,直接去掉屏带电路板那一层,将好屏放上。由于屏线接口线序和位置不同,只好借机练练焊功。开机完美。

网友:
若有型号一样的屏 就好办了

网友:
对换一下的确很好,

网友:
平时遇到都是找一块一样的坏屏直接对换玻璃面板

网友:
真是好办法呀

网友:
好办法学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
那些换下来的烂屏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我早就这样做了,我的坏屏丛来不扔

网友:
牛 这样也能搞好 我们这直接就是换屏幕了

网友:
最好找一个接口一样的,这样就不用改接口了

网友:
闪屏是怎么修的呢,是不是换恒流板上的大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一般我遇到我就直接叫客户换屏了

网友:
就是将好的面板直接更换过去就可以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