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汽车双电瓶方案

楼主(2016-12-22):
汽车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是接ACC电源,接常电怕的是电瓶亏电打不着火。本人设计了一个简易双电瓶方案,这样行车记录仪可以由副电瓶单独供电。大家看看合不合理,要不要改进一下。

原理:汽车启动时打开左转灯,继电器动作,主副电瓶充电,熄火后退回ACC档或拔出钥匙,俩电瓶被继电器隔离。经计算,副电瓶用两个7AH的UPS电瓶并联,可供行车记录仪连续使用72小时以上。

网友:
主副电池一直同时充电,主电池容量大,充电时间长,那两个小电瓶也就一直充着,时间长不是会弄坏吗?副电源是不是要做一个充电检测电路?

网友:
充电时,主副电瓶是并联的,副电瓶容量小,分配的充电电流也小,所以应该没太大的影响

网友:
启动的时候还要打开左转向灯才可以?

网友:
期待楼主的实践补充!!

网友(2017-04-18):
相当不错,左转向灯相当于起步。打火后不会直接充电,只有车子起步开动后才会充电。副电瓶用电动的可不可以容量更大一点。

网友:
请问开启电压12V-ON在哪里弄?

网友:
若是有日间行车灯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