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U3B金刚版VER6.1 掉电维修

楼主(2016-12-22):
                  映泰B75MU3B金刚版 VER6.1  今天同行拿了一块映泰主板 说是短接开机针风扇转一下就停 说明问题之后接过主板  上电插上PCI诊断卡发现诊断卡一闪就灭  加上自身电源有点小故障(每次开机都伴有一声滋滋声)初步以为短路  然后量各大MOS管  贴片电容  发现无短路  换个电源发现故障依旧排除短路  拔掉12VCPU供电触发还是掉电  没办法只能点一下开关就量一下各大电路电压(这里走了点弯路  这块板不上CPU能正常触发不掉电 即使主板电压不正常)量得内存供电:1.5V  桥供电:1.01  VCCPLL:1.8V(本人不知道VCCPLL是什么电压  通过维修发现H61系列都有这个电压 而且都是1.8V 求大神指点)CPU供电管下面TQ2无电压 当时没注意看 以为是CPU供电管 就直接当做没Vcore来修了  然后观看电源管理芯片 是ISL6363 找来PDF 量得3脚VCC 5V正常  直接量18脚EN开启信号  发现为0V 不正常  量得与之相连的一个三极管 直接拆除 EN开启信号正常 (拆除三极管电压正常说明三极管坏  可以不用补) Vcore 1.2V正常输出  上U测试 发现触发还是掉电  说明还有其他问题 把U取下 继续量电压  发现TQ2 D极12V G极 S极均无电压输出 量G极发现与之旁边的八爪UP1514Q 二脚相连  直接找芯片更换 然后发现自己没有这种芯片可以替换 后面还是查阅UP1514Q PDF发现和RT9214脚位相同可以代替(后来经过查帖发现APW7120也可以代替)找到RT9214换上发现电压还是不正常  确定芯片是好的  说明电压不正常还不是八爪芯片的问题 突然无意间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小三极管 心想刚才拔掉EN开启信号的三极管后电压正常了  这个会不会也是这个问题呢 马上拿起表笔开始量 发现三极管连着八爪芯片的第7脚 然后通过看UP1514Q PDF 发现7脚为EN 而且电压也没有  二话不说直接拆掉   TQ2 S极1.1V 电压输出正常  然后诊断卡复位灯亮起  PCI-E A11脚 3.3V复位电压正常输出 上U 上内存正常亮机

第一次发帖请大家多多支持!!!
顺便给老弟加点分!!!!!

网友A:
up1514q控制tq2输出的是什么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514q控制tq2输出的是什么电

应该是总线供电

网友B:
LZ很细心,谢谢分享。另外up1514q控制tq2输出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很细心,谢谢分享。另外up1514q控制tq2输出的是什么电压

应该是总线供电

网友C:
这样全部拆三极管以后问题多多  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还是找出根本问题 换好坏的三极管 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全部拆三极管以后问题多多  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还是找出根本问题 换好坏的三极管 稳定

拆除三极管不补回去是不会出问题的  这是维修出来的经验  而且论坛里的维修大神老徐也说过拆除三极管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E:
你这会关不了机的吧

网友F:
vccPLL是1.8v的锁相环供电,8系列的主板取消了这个电供电

网友G:
无图修复,赞一个
总共耗时多少?

网友H:
心细认真,好评!

网友:
现在的电路是一改再改     都是想要低功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会关不了机的吧

做了系统  烤机两小时  没问题  能正常重启开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cPLL是1.8v的锁相环供电,8系列的主板取消了这个电供电

谢谢告诉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图修复,赞一个
总共耗时多少?

一共修了20来分钟吧  主要是走了点弯路  无图修复  要是觉得赞的话给老弟我加点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心细认真,好评!

好评顺便给老弟加点分  谢谢了!

网友:
加分给支持吧,能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A:
有可能就是这个总线没电造成cpu的ic没电  可能这个总线供电通过三极管转换开启ic的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就是这个总线没电造成cpu的ic没电  可能这个总线供电通过三极管转换开启ic的en

可是我拆除三极管之后EN电压就正常输出了  Vcoer也正常输出了  这时总线输出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除三极管不补回去是不会出问题的  这是维修出来的经验  而且论坛里的维修大神老徐也说过拆除三极管没有 ...

拆 一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拆几个问题就多多  有的主板还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仔细细心一定能修好的 加油

网友:
LZ写得很详细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下

网友:
拆掉几个还能正常,呵呵呵!

可见现在的板子,真的是还可以减些材料.

网友(2017-02-01):
都是EN的祸